楼主(2017-04-26):
这几天一直在调试机器,用两个步进,一个伺服,伺服是松下A6的,怎么调试都不能反转,只能朝一个方向转.检查程序,用正负方向来控制伺服,接线也检查了,就是查不出来,也反复看电子版的说明书.一点头绪都没有,所以就过来问问各位师傅们怎么回事?

网友A:
控制模式设置成脉冲加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B:
把给伺服电机驱动器的脉冲加方向信号给步进电机驱动器试一下,如果能正反转说明伺服电机驱动器设置或者接线有问题,如果也不能正反转就说明控制器那边的问题.

网友C:
呵呵;不是设置的原因、就是程序或接线不对;

网友D:
除非设置了类似禁止反转此类的参数。

网友E:
应该是程序不对,你试一下步进电机能不能反转!

网友F:
不是设置在力矩模式吧

网友G:
看下伺服里脉冲形式和控制器设置是否一致,监控下伺服驱动器方向信号有没有接收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是,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我设置的是位置控制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用PLC在线模式模式看了,脉冲跟方向信号都有,电机就是只朝一个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没用伺服,这次是第一次,所以有很多不明白的

网友H:
有个参数能使电机反转的,你先用这个参数设定看一下能不不能使电机反转

网友I:
可能伺服驱动器或电机是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可以的,我设置过了,它也也朝另一个方向,但是程序控制就是不能正反方向转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说的也是,我手头上没有另一个换来试试

网友B:
那你不如问一问供应商或者去官网寻求技术支持.

网友J:
步进电机是否可以正反转?如果步进电机可以正反装就把伺服的端口接到步进电机的这个端口上面再实验,如果这样伺服还是不能反转,第一检查伺服接线,接线无误再检查参数设置。建议楼主能将伺服接线图上传上来以及设置的几个参数都说一下,新的伺服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K:
给出的信号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信号时的对的,脉冲数是正反信号

网友L:
现在是可以反转了?

网友M:
一种原因,PLC输出是正交脉冲,伺服设置成方向+脉冲。
另一种原因,PLC输出是方向+脉冲,伺服设置成CW CCW。
这两种情况都会出现一个方向转

楼主:
回复 网友L:
现在还不行,只有搁在一边

楼主:
回复 网友M:
谢谢你的指点,我去试试看

网友N:
用负的数据发一下脉冲看是否能行

网友O(2018-09-17):
回复 网友A:
1楼回来正确,以试。

网友P(2019-07-16):
老哥,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Q(2020-06-02):
PR0.07 指令脉冲(输入模式设定)
设定值为3

网友R:
确认一下你的脉冲信号个方向信号是不是接反了,如果没有就交叉验证,先确定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S(2022-07-18):
回复 网友M:
您好!CW或CWW厂家默认就是CW或者是CWW,0或1

网友S:
回复 楼主:
大佬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跟您的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