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 300

楼主(2017-04-26):
硬件组态后下载到plc后提示io错误,地址是ai模块的,所以我把ai模块全都拿掉,只保留了一个di模块,然后照实际情况重新硬件组态,下载但plc后还是提示io错误,并且错误地址依然是ai地址,但是我已经把ai模块全都拆掉了啊。程序没写,只是硬件组态。鼓捣一下午了还是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博图还是step7?不管哪个都有产品代码号,按照那个组态硬件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上个图,大家才能精确的告诉你问题所在。

网友B:
检查一下联接器。

楼主:
step7,连接器查过了,没问题。现在回家了,明天截图我再传上来。让我很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提示出错的地址是机架上已经被我拿掉的不存在ai地址,想不明白。。

网友C:
程序没有问题?
设置没有问题?

网友D:
估计是300的,还有三菱的Q有时候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