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上电报错问题。

楼主(2017-04-26):
各位好:
     碰到一个问题,原始已经激活的项目,没有备份,在做IO配置下载进去的时候,不小心被覆盖掉了(方式:WorkVisual)
现上电出现报错,图1,按单轴移动,会猛然抖动下,实际不会动,猜测是制动没有释放,报错提示 图2,有点茫然啊

各位,劳驾告知下,如何处理这种问题。

谢谢!!! 捉急啊!!!

可以发送到邮箱:zhanggodd@qq.com

帮解问题,有酬谢!!
图1

图2

网友A:
一:在C盘 KRC\USER\PROJECTROOT中找到最原始的备份。

二:找KUKA U盘进行系统恢复。

三:重新制作IO配置,要把IO配置先删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好,关于KUKA U盘的问题,每台机器均有,还是需另外购买的,因为我在资料箱是没有KUKA U盘的! 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KUKA U盘需要额外采购。

网友B:
1,你是咸宁人?
2,没有玩过 KUKA 机器人, I O 配置不是只是 机器人通讯点吗? 不会修改你程序吗?
3,原来有过备份吗,恢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C(2017-12-01):
上WV软件重新配置一下,简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