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糊了

楼主(2017-04-26):
总线用的35平方的,加热用的25的线,加穿黄拉管,线还是烧焦了,请大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明天再去查查。

网友A:
关键是这25平方毫米的线流过多大的电流 要弄清楚 ,可用钳形表实地测一下 。否则太危险了。

网友B:
设备是什么

楼主:
加热炉,总线没事儿

网友C:
总线一词,好像不常用于供电线路吧。
似乎未看到功率大小、导线敷设方式,未说明导线“烧焦”的部位,则问题描述不完全。

网友D:
时间久的话,可能是加热管螺丝松动。

网友E:
用热成像仪确定发热中心点,就能快速判断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F:
测一下电流.危险.

网友G:
换高温线会好一些!

网友H:
估计只是靠近加热丝附近的导线接头烧糊而已,对吧。不过35和25相差10平方,差距还是挺大的。

网友I:
电流大吗?看看电流吧。

网友J:
大致三种情况有关:导线载流量是否足够,接头连接是否密实,发热体到导线绝缘层端头的过渡距离是否足够

网友K:
重点负荷多少没说

网友L:
你是普通黄腊管还是耐高温黄腊管

网友M:
接头处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N:
计算工作电流

网友O:
发张糊掉的图片和部位,那样的话好分析

网友P:
引用 网友L:
你是普通黄腊管还是耐高温黄腊管
高温区必须使用耐高温的,电缆也一样。但如果电流大,还是解决线径问题

网友Q:
最重要的还是计算工作电流,排除电流大的问题后,再查看是否接线松动,线鼻子选型不合理,以及用的是不是耐高温的电缆。

网友R:
你这有点迷糊
还是确认运行电流实际情况吧!

网友S:
高温区必须使用耐高温的,电缆也一样。但如果电流大,还是解决线径问题。耐热电缆

网友T:
若是铝线,可以承受100A电流,穿管打八折,考虑温度打九折,裸铝线按150A算;若是铜线,可以承受约120A电流,穿管打八折,考虑温度打九折,裸铜线按180A算.

网友U:
如果电流不太大的话,就是线不是耐高温的。

楼主:
谢谢!大家烧糊的,更换高温线,明天再看结果

网友V:
哪一个线糊了啊

网友W:
估计用硅胶高温线就OK了!

网友X:
问题描述不完全!!!
你看看我帖子是不是和你的一样的。环境温度太高了导致线路损坏!最好你上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