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威温控器只显示1半数字的原因

楼主(2017-04-27):
用狮威温控器CD908的模拟量输出来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为什么在初始上电时温控器的显示只有一半,不知道应该怎么调,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接线是没有问题的)
热电偶没有接上,直接短接调试的。

网友A:
“温控器的显示只有一半”是什么意思?上张照片可能更直观。

网友B:
显示屏上的数字显示不完整还是??
显示不完整的是仪表本身的故障,维修或者换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狮威温控器CD908的模拟量输出来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为什么在初始上电时温控器的显示只有一半,不知道应该怎么调,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接线是没有问题的)
热电偶没有接上,直接短接调试的。
产品在出厂的时候,一般都是经过了品质测试的,所以一般都不会有质量问题。你的案例,必须先把所有条件准备好了以后,才能通电测试,比如接入真实的热电偶传感器。

网友D:
或许LZ的是特殊情况,但是温控的热电偶是可以短接测试的,我这里的热电偶让人弄断了,反正温度没要求的,我直接短接使用的。

楼主:
显示屏上的数字显示不完整,只有1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屏上的数字显示不完整,只有1半。
看来这是表的问题了。可先检查是否有插件接触不良,重新拔插试试。“显示不完整,只有1半”说的不具体,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数码管只显示一两个,可能是驱动电路有问题;另一种是数码管只显示上半部或下半部或者缺笔少划,可能是译码电路有问题。

网友E:
是显示屏还是数码管?显示屏的话汉字占一个字,字母数字下划线占半个字,所以有字母数字的地方最好空一格,让他占满一个字,这样就可以避免发生错位的。

网友F:
那个跟接线估计没关系啊

网友G:
不会是显示管坏了吧

网友H:
只显示一半,那是里面的线松了或者数码管坏了吧

网友I:
呵呵,很多的温控表不能短接温度检测口的,那时候会显示检测元件故障,并伴随显示闪烁

网友J:
表有问题吧。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接线错误,把热电偶的负接到9脚了,改接13脚就ok了,是配线错误造成的。配线要细心,多谢各位关心,再次感谢!

温控器在4--20MA输出模式,控制变变频器的运行速度,热电偶选的是K型

楼主:
更正下原错误是;把热电偶的负接到11脚了

网友K:
那就是显示的故障代码。。不是显示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