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7):
各位,小弟在之前的帖子咨询过一个问题,但是大家可能没有理解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

Z相上面的原点信号是不是对应固定的光栅格?还是可以用软件随意指定光栅格作为原点?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增量编码器的Z相圈数信号,是依据编码器旋转一圈之后给出的,具体旋转的起始位置,可以随意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