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7):
请问各位大神,如果线路较长,比如30米左右,还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线路的通断吗?用蜂鸣档还是电阻档更加靠谱一些?万用表通断档最长能测多长的线路?欧姆档呢?

网友A:
几百米都测过,电阻很小的。电阻蜂鸣档无所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几百米?!那不应该用摇表的吗?

网友B:
普通万用表与兆欧表(摇表)的作用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什么时候用万用表,什么时候用摇表呢?

网友B:
了解其基本功能,应用则可视情况而灵活,需要的时候、或者就便的时候使用。
兆欧表通常用于测量绝缘电阻,万用表则是电压电阻等;测量导线的通断,可以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或蜂鸣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如果线路较长好像就不能用万用表测通断了吧

网友B:
是什么理由呢,是够不着、还是其他影响呢?或者,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或根据现象判断。
有条件,则可试一试。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导线的截面积和材质,线路的线阻是否超出量程。

网友D:
30米的线应该比较短吧,
300米测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有二十多根电缆,从不同的设备上集中到一个地方,可是电缆标号都没有了,我要确定两边是同一根电缆,所以将一边的两根线短接,另一边用万用表测通断,但是距离太远,有几十米,我不清楚这么远的距离用万用表测通断可靠与否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缆是3×2.5方的,最远的有五六十米,这样的用万用表测通断可靠吗

网友E:
远距离用步话机联络,一个人短路,另外一个人测电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方法我明白,我就是不清楚当线路太长时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测通断是不是可靠,我感觉如果线路太长的话会有线损,而万用表只有9V的电

网友F: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我这几百米线都可以一头短一头量的 两个人操作要方便点

网友G:
可以用指示灯测量

网友H:
30m完全没问题!
线径不是很小300m都没事!

网友I:
一百米经常测啊

网友B:
可以试试看;
若是由电流产生的压降,则小电流产生的压降不大。

网友J:
才几十米这么纠结,我们公司有一条皮带长2400米(其中还不包括到电气室的距离),拉绳开关线通断都用万用表检测过。两个人配合,用对讲机联系,一人操作万用表,一人在另一头短接,无论是用×200档还是蜂鸣档,短接的瞬间电阻变小证明是通的,电阻不变证明是不通就OK。你不会纠结线路的电阻值吧!

网友K:
 几十米测量通断没有问题呀,这个我们电工一直这样做的

网友L:
蜂鸣器的那个档就可以,我们经常这么干。2个人要联络好。没有必要是用摇表。但是你要测量接地的话,就必须用摇表。

网友M:
要是线不通,电阻肯定特别大。

网友N:
引用 楼主:
电缆是3×2.5方的,最远的有五六十米,这样的用万用表测通断可靠吗

楼主,万用表完全可以胜任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N: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个我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K: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方法不太现实,因为另一头是哪根线我不确定,接电测量容易断路或者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I:
感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呃。。。我还真是纠结阻值呢。。。

网友O:
30米完全没问题,万用表的蜂鸣档是 档电阻小于100欧姆的时候,会鸣叫。

网友L:
你要是怕线路有问题,可以通电接个照明,如果跳闸,线路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P:
现在随便一条线路都有30米了,万用表就可以

网友Q:
变压器都可测

网友R:
现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多条线路在一起时产生感应电压的话会对一些万用表测量造成误判。这点要注意。。特别是强电线路中。。

网友E:
回复 楼主:
铜线每1000m有固定的电阻值,而万用表通断档也有一个电阻值的固定阈值(好像是50欧姆以下,我忘记了),在其以下就可检测。你只要知道了这两个参数,就心中有数了。一般的铜线几百米用万用表的通断档测试都有反应的。都没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E:
铜线每1000m有固定的电阻值,而万用表通断档也有一个电阻值的固定阈值(好像是50欧姆以下,我忘记了),在其以下就可检测。你只要知道了这两个参数,就心中有数了。一般的铜线几百米用万用表的通断档测试都有反应的。都没问题
蜂鸣档是超过200欧就不会再响了,得用大点的档位。。

网友S:
现在的这些同志的技术都是在那学的表情基础知识咋都是这个水平?学校的老师咋教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R:
哦,谢谢!谢谢更正。

网友T:
楼主为什么纠结于蜂鸣器声响呢,难道看阻值就不能判断出通断吗?

对远距离导线分组判断,过去我们都是以阻值来区分判断,无限大的肯定不是一组,有阻值的,只要不是离谱的,都可以认为是同一组,而且只要测出了第一组的阻值,其他各组就以此为参考,这样做一样达到要求。

再说了,如果是自己铺设导线,在铺设过程中及时做好标记。如果是别人施工的,则强制要求施工方每一组都要事先做好标识,这样到最后仅做校对即可,这样比你事后逐条导线寻找编组方便的多。

网友U: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楼主:
不是必要,不需要每一帖都回复的(或多次简单回复);表示感谢或共性的话题,可以一总回复(在某层楼)。
虽然,如此做可能是楼主的客气,但论坛不提倡简单回复。

————
还有,看这话说的:
引用 网友S:
现在的这些同志的技术都是在那学的表情基础知识咋都是这个水平?学校的老师咋教的

其实,能够提出问题,就说明进行了思考;有的也许是阅读了不同的资料,问题考虑得宽泛了些。
“电工技术”版块,不反对提出基础的、简单的问题(技术上),但提倡技术用语的规范性 和 技术性思维。

网友V:
用电阻档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V:
距离也不是问题!仔细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J:
才几十米这么纠结,我们公司有一条皮带长2400米(其中还不包括到电气室的距离),拉绳开关线通断都用万用表检测过。两个人配合,用对讲机联系,一人操作万用表,一人在另一头短接,无论是用×200档还是蜂鸣档,短接的瞬间电阻变小证明是通的,电阻不变证明是不通就OK。你不会纠结线路的电阻值吧!
二次用的是直流吗?
交流的话,感应电也讨厌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E:
铜线每1000m有固定的电阻值,而万用表通断档也有一个电阻值的固定阈值(好像是50欧姆以下,我忘记了),在其以下就可检测。你只要知道了这两个参数,就心中有数了。一般的铜线几百米用万用表的通断档测试都有反应的。都没问题
蜂鸣档是超过200欧就不会再响了,得用大点的档位。。
好像是20欧

网友S:
回复 网友U:
呵呵了我就!这话说的不对吗? 是不是每一句回复都得合乎你的意愿?你这是站在道德 技术 职位的制高点藐视一切啊!在你的地头是不是就得听你一个人唱啊?官瘾咋那大呢!

网友X:
引用 网友T:
楼主为什么纠结于蜂鸣器声响呢,难道看阻值就不能判断出通断吗?

对远距离导线分组判断,过去我们都是以阻值来区分判断,无限大的肯定不是一组,有阻值的,只要不是离谱的,都可以认为是同一组,而且只要测出了第一组的阻值,其他各组就以此为参考,这样做一样达到要求。

再说了,如果是自己铺设导线,在铺设过程中及时做好标记。如果是别人施工的,则强制要求施工方每一组都要事先做好标识,这样到最后仅做校对即可,这样比你事后逐条导线寻找编组方便的多。

以前有个论坛有个ID叫“老灰免子”,是不是你呢?

网友X:
可以用电阻档的,不一定要用蜂鸣档

网友T:
回复 网友X:
是的!

网友Y:
基础知识缺乏可能是没好好学,也可能就没老师教~自学
但电工实操经验应该有吧
用个蜂鸣器(指示灯)+24v电源,查线小菜一碟
哈哈  你千万别上来就把同色线绑在一起查。

网友X:
回复 网友T:
想不到多年以后在这里也能遇到。当时那个什么维修论坛不知现在还在不在

网友U:
引用 网友S:
呵呵了我就!这话说的不对吗? 是不是每一句回复都得合乎你的意愿?你这是站在道德 技术 职位的制高点藐视一切啊!在你的地头是不是就得听你一个人唱啊?官瘾咋那大呢!
   说了一句,你就感到不舒服;试想,40楼你说他人时,他人看了会不会也可能不舒服呢?
   当然,你是对的;但,以自己为参照,往往人人都会以为自己是对的。

   爱护后学和晚学,是先学应该提倡的态度,如同该帖一些认真回答的朋友;虽然,真正学东西,不应该在乎他人的态度,但这是两个不同的方面。
   就算是问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提问是错误的,亦可以 以平常心待之。

   如果不是在论坛上,则发个感概什么,倒是无关紧要;43楼我可能唐突了些,就此说声对不起。

网友Z:
几百米都可以,,,没什么不行的

网友S:
回复 网友U:
版主是语文老师吗?这是个技术论坛!咋未见版主就这个技术问题发表意见呢?咋总是见到你给别人上思想品德课?挑语病?咋总是点评这个 点评那个!中国5千年就出了一个孔圣人,您要当第二个?
我承认我的素质 道德水准不高!这一点我不否认。可以说情商低,有什么说什么,但是我也可以为我的话负责!我不会为我说的话道歉。
蹭个热点说:高玉良再雄辩也是伪君子!版主您在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我也不猜测。但是做道德模范还是从身边事做起吧!版主的责任也不是做每条回复的政审吧?您是版主大权在握 要是认为我的回复有问题就直接删除吧!不要做这样的互动了!!!!我能说我很厌恶吗?
我的话可能不好听 甚至不对!可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是真心希望您尽快收起您那一套高高在上的说教,在生活中由于职务关系我们是不平等的,您有优越感!这我理解也接受,但是就不要带到网络世界了吧!

网友AA:
摇表是测绝缘电阻的,几百米的导线通断用欧姆档或者用通断档,都是可以的,一般的铜线导线电阻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