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7):
前段时间公司领导打电话,要求去选矿车间帮着看一下渣浆泵,说一直跳闸,电流很高,三周了一直没找到原因。
到现场之后首先用手盘车没发现问题,他们告诉我现在的电机和泵都是新的,脱开皮带单独试验电机,空载电流也不大,挂上皮带试验,启动完成切换到接触器运行后,90千瓦电动机电流达到了500多,马上喊停。发现电动机铭牌没有标注速度,只有极对数,二极电机,查看渣浆泵铭牌,找不到,询问维修工,说是1400转的,皮带轮是一样大的,1:1,渣浆泵以额定转速的两倍运行,临时找了一台75千瓦4极电机换上,暂时解决。

网友A:
二极怎么会是1400转尼

网友B:
二极电机转速大概2850转,比泵的额定转速大一倍,那是不是电机功率应该也要大一倍啊。

网友C:
水泵级数不对也不行。

网友D:
楼主分享很不错。电机是两极的,泵的转速是1400,这怎么行,难怪跳闸。这么干就是狗带嚼子,乱套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那是渣浆泵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享很不错。电机是两极的,泵的转速是1400,这怎么行,难怪跳闸。这么干就是狗带嚼子,乱套了。
电动机铭牌内容缺失也是原因之一,而且中英文结合的方式,中国人看着也费劲,国产电机老外看本来就有点蒙,干活又比较死板,三周时间就是来来回回倒电机倒泵头。

网友F:
不换电机可以但是,负载跟电机皮带轮要2比1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换电机可以但是,负载跟电机皮带轮要2比1
加工皮带轮不容易,当地机加工能力很弱。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是渣浆泵的转速

渣浆泵的话二级电机1400转就是正常吗?你的意思

网友H:
没烧坏电机算走运了

网友I:
转速高了负载也增大,电流就上去了。对两者是否匹配没去检查肯定找不到问题,可能都要怀疑电机功率小了,实际上也确实小了。把电机转速降下来,负载变小,电流自然就在承受范围内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G:
楼主上面写的是1400,不是我说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H:
不错,理论指导实践的经典案例

网友J:
另外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这里好像有一个概念不太明白:不是4极=2对极吗?如果电机注明极对数是2,那其实就是4极电机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另外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这里好像有一个概念不太明白:不是4极=2对极吗?如果电机注明极对数是2,那其实就是4极电机啊
四极的1500转左右,我们这里这样说

网友J:
回复 网友K:
是啊,教材上也说2对极1500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呀,我还碰到过4极电机砸6极电机铭牌的呢。最后由制造商去置换了。这个发现是通过实测转速得到的,当时有点懵,电话问制造商是否有这种可能(砸错了铭牌)?回复说,太有可能了。哇,当场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