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波形

楼主(2017-04-27):
看看这个输出波形

网友A:
AB相差分输出的高速脉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相差分输出的高速脉冲吗?
变频器的输出波形

网友A:
这方波有点杂啊

网友B:
小心炸机。

网友C:
就是这样的没有问题

网友D:
没用过数字的看过,只用过模拟的。

网友E:
低压变频器,只有安川G7变频器,才能输出这样的波形

网友F: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G:
楼主:
是50HZ时候的波形吗  ?

网友G:
可不可以,发个25HZ时候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