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7):
各位大师,小弟手上有如下2个CPU,
1-CPU 224 AC/DC/RLY继电器型,能否使用PWM和PTO发出脉冲?
1-CPU 314,其中有输出模块DO32xDC 24V/0.5A型能否使用PWM和PTO发出脉冲?

网友A:
继电器的估计不行,除非脉冲频率很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用来控制变频器频率

网友B:
一个模拟量模块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来控制变频器频率
用模拟量输出就可以。

网友C:
楼主的输出要求和控制变频器是两回事。

网友D:
224这一款不行吧,继电器吧嗒吧嗒的,你真舍得啊,就别说多快的频率了。300的没用过,最好是选择晶体管输出型的PLC。

网友D:
如果变频器支持通讯就用通讯控制,不支持可以考虑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