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7):
客户一台变频器被误操作参数锁定了  可是进入00-08 参数显示为01参数已被锁定 可是把01改成00怎么都保存不了显示err
着急求大神指教 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00-07输入密码 57522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这个57522是b系列原始密码吗 出厂值不应该是00吗

网友A:
57522是万能密码,解锁了才能改参数00-08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用57522在00-07里面设置成功再退出来该00-88参数改成00 保存不了显示e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