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7-04-27):
永宏的B1Z-32M-AC输出点可以直接接电磁阀吗?电磁阀是DSG-03-2B2-AC220V,

网友A:
接个中继再带电磁阀

网友B:
感觉通过中间继电器安全一些。

网友C:
不可以!
加继电器吧!

网友D:
呵呵;继电器的直接带是可以,但如果烧了只能修PLC;
所以还是加外部继电器再带比较好;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能不能把前面的“呵呵”去掉?这个“呵呵”给人的感觉就跟嘲笑人一样。

网友F:
个人建议还是加中间继电器。因为之前的经验和维修的过程总结来看,不加中继的PLC坏得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可以是可以 但不建意这样用 这样用输出点很快坏掉。中间用小继电器中转一下。

网友H:
回复 网友E:
也许他感觉这样逼格高一些,像是老神仙赐教一样,威望和实力都蕴含在呵呵两个字里,让新手觉得有大神buff,老师傅光环,人定胜天。

网友I:
一般都接中间继电器来输出,PLC坏了修起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