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7):
ABB510.75KW变频一开机就报短路故障。没接负载。

网友A:
变频器拆开检查,电流互感器及检测电路。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拔掉霍尔传感器试试

网友D(2018-10-17):
你好,请问哪里的问题,我有一台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一直没用过,一开机报警短路,可以复位,已经确定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C:
检查驱动功率集成电路【光耦】,周围元器件尤其是管压降检测电路,注意一下检测二极管即钳位二极管。猜的不知对否?因没有修过ABB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