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7):
变频器也是160KW的,TECO变频器,据修电机的师傅说是因为电机的轴承坏了,我们的电工问我,变频器为什么没有起保护作用?我也检查了参数,额定电流设置没有问题,再说了,变频器容量和电机功率匹配的情况,默认参数就好了吧。
现在修好的电机已经运行一段时间了,还没有出现问题
我遇到过因为轴承滚珠保持架的金属损坏,把线圈划坏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加个热继电器保护,有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A:
有变频器还装热继就没必要了
还是确认一下现场分析原因吧!

网友B:
上限频率是不是设的比较高?

网友C:
遇到了这样的事,电机7.5KW,变频器7.5KW,电子过流保护设定17A,电流到了20了,竟然也不报警保护

网友D:
轴承烧了和变频器有关吗?

网友E:
动作时间设置了吗

网友F:
电机轴承坏了,转子会扫定子,发热,线圈绝缘破坏,变频器保护动作,也坏了。

网友G:
我遇到过连续烧两台160千瓦电动机,电压正常,不过流,绝缘也不低,绝缘等级F级,就是绕组内部温度逐渐升上来,一周左右绕组就坏掉,在楼主另一个空压机帖子说过的那个。稍微大点的电动机最好还是把绕组温度检测加上,最直接的保护控制,很有必要。
还有就是在驱动端使用非绝缘轴承,非驱动端用绝缘轴承的方法,相关问题网上也有资料可查。

网友H:
轴承经常坏的话,可能是变频导致的轴流损坏,或者轴承质量不好。

网友I:
轴承坏引起扫膛变频器保护不了,我这45KW电机也因为轴承坏而烧过(也有装变频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过连续烧两台160千瓦电动机,电压正常,不过流,绝缘也不低,绝缘等级F级,就是绕组内部温度逐渐升上来,一周左右绕组就坏掉,在楼主另一个空压机帖子说过的那个。稍微大点的电动机最好还是把绕组温度检测加上,最直接的保护控制,很有必要。
还有就是在驱动端使用非绝缘轴承,非驱动端用绝缘轴承的方法,相关问题网上也有资料可查。
这个是风机,室外的,运行在30到40Hz之间,加温度保护要布线,现在温度很正常,搞了看不出效果

网友J:
有几位说的没错,个人也认为是轴承出现问题导致温升过高,超出线圈承受极限,而运行电流又尚未超出保护值,便会烧掉了。这种情况只有通过温度测控保护才有效,电流器件是保护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几位说的没错,个人也认为是轴承出现问题导致温升过高,超出线圈承受极限,而运行电流又尚未超出保护值,便会烧掉了。这种情况只有通过温度测控保护才有效,电流器件是保护不了的
轴承坏了都会表现过载过流啊,难道轴承坏了还转得很活?

网友J:
回复 楼主:
比如说,轴承缺油,干磨,或轴承内圈与轴配合松动,都不影响运转,但会严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比如说,轴承缺油,干磨,或轴承内圈与轴配合松动,都不影响运转,但会严重发热
如果活到不影响运转的干磨,我想也不会热到哪里去,我也干了十几年了,每次烧电机都能找到合理解释,像这种莫须有的解释,也就从别人嘴里听过,还有什么电机质量不好,环境不好,潮湿,散热不好的,甚至才修的电机一天就烧他也这解释,外行领导一般也不会深究。

网友K:
回复 楼主:
轴承垮了之后电机扫膛,转子与定子铁芯摩擦温度瞬间上升导致线圈损坏。温度监测轴承不一定起作用,经常听一听轴承的声音比看温度可靠。我们公司有几台电机轴承垮了温度都显示正常。都是听声音不对停机拆开看轴承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轴承垮了之后电机扫膛,转子与定子铁芯摩擦温度瞬间上升导致线圈损坏。温度监测轴承不一定起作用,经常听一听轴承的声音比看温度可靠。我们公司有几台电机轴承垮了温度都显示正常。都是听声音不对停机拆开看轴承垮了。
会表现过流的,很多热继电器选择不当或已失效

网友L:
回复 楼主:
只能说你没碰到过!另外如果想确认是不是过流,可以自己打开电机看一下 就清楚了

网友M:
按常规来说,轴承润滑不好,磨损会有异响,电机动平衡和电流会有变化,但是为何变频器没有报警,确实值得反思。

楼主:
引用 网友M:
按常规来说,轴承润滑不好,磨损会有异响,电机动平衡和电流会有变化,但是为何变频器没有报警,确实值得反思。
烧电机时我还没来,据说烧电机后显示的代码是过电压报警,电工还没想到电机烧了,请了别的部门的电工检查说电机烧了。

网友N:
轴承坏了,间接破坏线圈,运行时候会来不及保护就会炸模块的,这个比较隐蔽,因为可能低速时候可以运转,经常会误判

网友O:
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对也能烧电机的!

网友P:
曾经也发现监视时电流明显已经超过电机的而定电流的10%了还没报警,无奈之下停机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K:
轴承垮了之后电机扫膛,转子与定子铁芯摩擦温度瞬间上升导致线圈损坏。温度监测轴承不一定起作用,经常听一听轴承的声音比看温度可靠。我们公司有几台电机轴承垮了温度都显示正常。都是听声音不对停机拆开看轴承垮了。
这个说的有道理,轴承散架扫膛的话温度瞬间升高(其实是定子硅钢片都红了)保护根本来不及动作定子绕组绝缘立刻就废了,本人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什么保护都白搭。
至于热继电器保护就没有意义了,延迟动作,逐渐淘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K:
轴承垮了之后电机扫膛,转子与定子铁芯摩擦温度瞬间上升导致线圈损坏。温度监测轴承不一定起作用,经常听一听轴承的声音比看温度可靠。我们公司有几台电机轴承垮了温度都显示正常。都是听声音不对停机拆开看轴承垮了。
这个说的有道理,轴承散架扫膛的话温度瞬间升高(其实是定子硅钢片都红了)保护根本来不及动作定子绕组绝缘立刻就废了,本人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什么保护都白搭。
至于热继电器保护就没有意义了,延迟动作,逐渐淘汰中。
扫膛瞬间就变红了,这是你想象还是你看到的? 还是你有监测设备?

网友R:
1、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不对。
2、大马拉小车,变频器和马达的规格不能进行合适的匹配。

高级的变频器有自学习功能,也就是通过正常的驱动参数,判断马达的规格,并自动设定保护系统参数。

网友S:
可以调出运行曲线看看,电机出线问题是运行电流有没有超出变频器设定的电流值。还好发现及时没有把线圈烧掉,不然损失更大。

网友K:
回复 楼主:
一般风机电机是4极的吧,转速大约1440/分钟,两块铁以这么高的速度相摩擦,你想想是什么结果?

网友T:
回复 楼主:
轴承坏了会扫堂的,变频器保护动作了,马达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般风机电机是4极的吧,转速大约1440/分钟,两块铁以这么高的速度相摩擦,你想想是什么结果?
铁干磨又不少见,我想想不是这样的,没有证实的东西不要反复说了。

网友K:
回复 楼主:
那你是认为电机扫膛是怎么回事呢?还是电机轴承垮了扫膛了不会损坏电机定子线圈?否定多少年来前辈们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总有一个结论吧!期待你正确的答案,以增长我们的技能!

网友U:
电机烧和变频器没直接关系哈,电机轴承坏电机电流不一定大,但电机轴承坏电机很容易烧,加强点检。保护不是万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你是认为电机扫膛是怎么回事呢?还是电机轴承垮了扫膛了不会损坏电机定子线圈?否定多少年来前辈们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总有一个结论吧!期待你正确的答案,以增长我们的技能!
我不把猜想的事说得好象亲眼看到的一样,还一个个附和"前人"总结的,轴承坏的也见多了,什么轴承坏了还很活,不会过流但是会过热,摩擦会瞬间变红,没见过,我不下结论。

网友Q: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K:
轴承垮了之后电机扫膛,转子与定子铁芯摩擦温度瞬间上升导致线圈损坏。温度监测轴承不一定起作用,经常听一听轴承的声音比看温度可靠。我们公司有几台电机轴承垮了温度都显示正常。都是听声音不对停机拆开看轴承垮了。
这个说的有道理,轴承散架扫膛的话温度瞬间升高(其实是定子硅钢片都红了)保护根本来不及动作定子绕组绝缘立刻就废了,本人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什么保护都白搭。
至于热继电器保护就没有意义了,延迟动作,逐渐淘汰中。
扫膛瞬间就变红了,这是你想象还是你看到的? 还是你有监测设备?
是通过后期检查猜想到的。扫膛过程中转子与定子铁芯高速摩擦,拆机检查很清楚地发现过热的痕迹。不过,估计这样的答复不会让你满意吧???楼主如此存疑方式似乎不像为了学习或者解决问题,倒像质问一般。俺只能呵呵了。

网友V:
现在运行电流有多大?电机轴承能加油吧这么大功率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Q: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K:
轴承垮了之后电机扫膛,转子与定子铁芯摩擦温度瞬间上升导致线圈损坏。温度监测轴承不一定起作用,经常听一听轴承的声音比看温度可靠。我们公司有几台电机轴承垮了温度都显示正常。都是听声音不对停机拆开看轴承垮了。
这个说的有道理,轴承散架扫膛的话温度瞬间升高(其实是定子硅钢片都红了)保护根本来不及动作定子绕组绝缘立刻就废了,本人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什么保护都白搭。
至于热继电器保护就没有意义了,延迟动作,逐渐淘汰中。
扫膛瞬间就变红了,这是你想象还是你看到的? 还是你有监测设备?
是通过后期检查猜想到的。扫膛过程中转子与定子铁芯高速摩擦,拆机检查很清楚地发现过热的痕迹。不过,估计这样的答复不会让你满意吧???楼主如此存疑方式似乎不像为了学习或者解决问题,倒像质问一般。俺只能呵呵了。
扫膛见过,没见过过热痕迹,你要认为那样就那样吧,用不着说别的,我的观点就这样,你可以不屑说服我,没什么了不得样的,好象我不开窍样的,可笑

楼主:
引用 网友V:
现在运行电流有多大?电机轴承能加油吧这么大功率的电机。
额定电流300A左右,只要电机外壳不发热,不用测电流肯定很正常

网友W:
如果电机不过载(电流在额定以内),那就很有可能是轴电流对电机的损坏。有关轴电流的危害,过去说的很邪乎,但后来越来越没什么感觉了。也许现在的变频电机都对轴电流有所防范。比如想前面的帖子有绝缘轴承什么的。不过楼主应该密切关注,即便是电机运行电流正常,那电机的轴承温度也要随时监控,一旦发现轴承表面温度过高,要停机检查,特别是看看转子轴承是否有麻点,有琢痕。以判断是否是轴电流所致。

关于轴电流的防护,这方面的信息网上很丰富,自己去搜一搜。

网友K:
其实很简单的可以判断,电机因为过流或者是单相烧坏定子线圈的端部,而扫膛损坏的是定子槽内的线圈。既然你否认修理电机的师傅说电机烧是轴承坏了引起的,那你判断电机是怎么烧的呢?
  在我公司大小电机有四五百台吧,电机轴承垮而电机扫膛烧电机每年都会有3至4例吧。

网友K:
电机扫膛受摩擦的定子不过热怎么损坏得了定子线圈呢?表情又多事回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很简单的可以判断,电机因为过流或者是单相烧坏定子线圈的端部,而扫膛损坏的是定子槽内的线圈。既然你否认修理电机的师傅说电机烧是轴承坏了引起的,那你判断电机是怎么烧的呢?
  在我公司大小电机有四五百台吧,电机轴承垮而电机扫膛烧电机每年都会有3至4例吧。
我什么时候否定过电机烧是轴承坏了引起的? 你从哪句话看出来的?请你翻出来给我看看?我认为有些人说的轴承坏了还会转得得很活,电机不会过流,但是又会因为摩擦过热导致电机烧坏是主观臆测,看不懂我的话还在这里叽叽歪歪有意思吗? 电机轴承坏了导致线圈过流但是变频器没有过流保护停机,这是我想的原因, 我说了,还有个依据, 一般电机机烧坏了,变频器报警代码不应该是过压而是过流,或者接地的报警,看来我说得不明白,又啰嗦重复。我不想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很简单的可以判断,电机因为过流或者是单相烧坏定子线圈的端部,而扫膛损坏的是定子槽内的线圈。既然你否认修理电机的师傅说电机烧是轴承坏了引起的,那你判断电机是怎么烧的呢?
  在我公司大小电机有四五百台吧,电机轴承垮而电机扫膛烧电机每年都会有3至4例吧。

我没有说过扫膛不会烧电机, 如果你这都看不懂,就不要在这里罗里吧嗦了,没意思

我认为扫膛肯定会过载过流的,当然也会烧,但不是你们说的,不会过载过流,瞬间摩擦发热把线圈烧坏。

网友K:
楼主不要不耐烦哈!电机在运转过程轴承垮,电机转子有没有惯性?你以为轴承垮了电机马上就停下来是吧?火车和汽车刹车都还要跑好远呢,何况电机没刹车!表情还有,变频器过流报警比热继电器灵敏得多,你还在准备加一热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不要不耐烦哈!电机在运转过程轴承垮,电机转子有没有惯性?你以为轴承垮了电机马上就停下来是吧?火车和汽车刹车都还要跑好远呢,何况电机没刹车!表情还有,变频器过流报警比热继电器灵敏得多,你还在准备加一热继电器?????
不确认这台变频器过流保护是否有效

网友K:
你要这样想,如果电机扫膛会报过流(不管是变频器还是热继电器),那么电机扫膛只有在检测设备报过流功能失效的情况下才烧电机!因为按你的想法,电机扫膛导致电机过流然后烧坏。电机过流烧坏是应该有一定的时间的,而电机一开始过流变频器就报过流保护了,电机应该就不会烧坏吧。

网友X:
变频器对轻微的过流是不会报警的,,报警对电流和转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X:
变频器对轻微的过流是不会报警的,,报警对电流和转速有关系
轻微过流电机短时间内也不会烧的,电风扇电机质量一般都不知么好,轴承干磨和卡死比较常见,只要不是明明看到风扇不转了还把开关开起通电,一般也难得烧线圈。

网友W:
变频器的过载能力远远不及电机的过载能力。如果电机被烧2次,而变频器无事。那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变频器的容量比电机的容量大,电机过载了,变频器未过载;其二是变频器和电机的容量基本一致,但变频器的输出谐波比较大,对电机产生了轴电流,尽管电机的绝缘等级是F级,但轴电流导致轴承烧灼而产生附加阻力。

对于第二种可能,可以通过空载运行看变频器里的电机实际电流值,如果空载电流比新电机时大了,那就是轴承阻力加大,需要检查是否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