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E740/5.5kw变频器上电报警E7

楼主(2017-04-27):
求助:三菱E740/5.5kw变频器上电报警E7

网友A:
电源中间板坏的多

网友B:
2号CPU及附近部件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一块好的控制板换到机子上试了一下,结果这块好板拆下来后再装回原来所在的机子上也报E7了,但断电后再上电就又不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E7故障含义是,两个CPU 之间的通讯故障。任何一个CPU或相关电路工作不正常都报E7故障。主板与电源板连接不好就报该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号CPU及附近部件故障
2号CPU指的是电源驱动板上的吗?

网友B:
是的,我就把它成为2号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