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炸机求助

楼主(2017-04-27):
一台变频器的驱动输出波形如下
这是V相上下桥的驱动波形,从右边数第二个脉冲,上下桥有直通现象,驱动查了个遍,没解决

网友A:
查一下驱动电阻,驱动光耦。驱动板上图看看。

网友B:
换主板试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与主板没什么关系。

网友C:
驱动波形失真,尤其是上沿不平滑,请重点检查滤波电容。下沿好像也有问题。估计电源滤波电容【指驱动电路】或驱动光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