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7):
是这样的,我是小学毕业的工控新手,我想做一台机器,需要用到PLC  触摸屏  两轴运动控制,一个PLC大概需要30-40个输入点,输出20个左右就够,还要能控制两条轴做XY运动,大概思路是PLC通过伺服来控制XY轴,最好能输入到PLC进行闭环控制,用触摸屏进行位置学习动作,然后机器自动运行,
大家给点意见,或者有更好的方案?
本人打工仔一枚,主要是没钱,不一定做出来,做出来也不一定能卖
如果可以大家推荐一下用什么PLC 触摸屏 合适 最好是国产 经济型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要好一点的话选择  松下 FP-X0 L30R  威纶触摸屏 TK6070IP   如果还要经济实惠一点 可以选择 信捷PLC 威纶触摸屏。这些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国产兼容三菱3U的工控板,配个维纶屏,经济实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TB查的,4百多块,为什么松下的PLC那么便宜

网友C:
用信捷XC3-60T/的即可,配一个威纶TK6070iP,2者总价价格1300左右吧!

网友D:
这东西能有多大用~~?

网友E:
有位置学习要求最好用支持手摇轮指令的,不过支持手摇轮指令的就贵了,还有就是伺服驱动器出来的编码器反馈信号不能直接输入到PLC,需要转换板转换后才可以接入,除非用运动控制器。如果速度不是很高可以用步进电机驱动,步进电机轴上装编码器反馈给PLC,这样更经济,还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A:
回复 楼主:
TB查肯定会便宜一些,现在松下比三菱价格确实优惠很多,感觉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信捷也不错!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信捷PLC确实感觉很不错,性价比蛮高的,但是感觉他官网介绍乱七八糟的,产线混乱,资料下载也不方便,而且都不是最新的信息,有些机型还要询问代理商,麻烦。感觉推广方面应该向威纶学习,介绍详细,资料下载快捷!
 愿国产越做越强!

网友F:
松下 FP-X0 L30R  威纶触摸屏 TK6070IQ 这个配制可以。如果要两轴同动 可以用永宏PLC 也可以

网友G:
FP-X0 L30R一共才30个点;

网友H:
控制伺服的,继电器的plc都来了。还要自己做下改造。

网友I(2018-09-07):
你是想做双轴定位,点胶,点焊,上螺丝之类的?我有案例

网友J:
两轴不需要插补功能的话,淘宝里仿造的产品就可以了,要插补的话,还是买具有插补功能的国产PLC,这样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