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8):
客户的型号我查了下是矩阵式的触摸板,我的库存触摸屏是电阻式的触摸板,我看所有功能接口都一样,就是这个触摸板不一样,不知道这2个触摸屏之间可以互换通用吗?打算把我这个电阻式的发给国外的客户,但是又怕不能用再退回,有知道的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最好找厂家确认下,看情况好像只是触摸面板工作方式不一样。

网友B:
是整机更换?

网友C:
看参数没有问题!
不过还是和厂家确认一下!

楼主:
联系厂家说不能互换,不知道这个矩阵触摸板到底在工业控制中有什么作用?触摸精确?还是可以支持多点触控?

网友D:
电阻屏 电容屏多见。矩阵的还没有见过。

网友B:
呵呵;以前很多屏都是矩阵的,这种屏不通电看表面有网格状,老的三菱F930 /F940及A900全是;
PROFACE以前的屏也全是;
这种不会发生所谓的漂移,也就不用校正;

网友E:
那不是和西门子的K-TP的屏一样吗?就是全部都是网格的。。。。。。。

网友B:
看排线就知道了;
模拟电阻的一般只有4线,排线都比较窄,而矩阵的按屏的大小都有几十到上百线,所以排线要宽很多;

网友F:
TAD 单点触摸
TMD 多点触摸

用PFXGP4601TMD替换PFXGP4601TAD,整机替换,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F:
但是用PFXGP4601TAD替换PFXGP4601TMD的话有风险。

如果现场必须用到2点同时触摸的话(比如说某些安全操作),那么PFXGP4601TAD就不行了。

网友B:
国外的客户,就老老实实的发一模一样的型号给人家;
那款又不是买不到了;
自己手上的留着以后用;

楼主(2017-05-30):
好的,明白了,谢谢前辈

网友G(2018-10-25):
图1是数字屏矩阵屏,图2是电阻屏模拟屏

网友G:
回复 网友G:
区别电路跟传输方式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