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隔离模块

楼主(2017-04-28):
求大神,有没有信号隔离模块的接线和信号隔离模块上每个点的标注。我现在有个项目是一台控制柜,3台变频,需要信号隔离了模块。谢谢

网友A:
不一样的信号模块,接线不一样。你先把信号隔离栅买来,就可以看到接线了啊。

网友B:
WAGO 隔离模块

网友C:
数字信号还是模拟量?

网友D:
一般都 有标注。

网友E:
都有端子接线图。

网友F:
这方面的信息,在网上是海量。百度一查就都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来接变频器和24V开关电源的。3台变频器装在一个控制柜里。所以用了信号隔离模块。

网友G(2022-07-27):
先把信号隔离栅买来,就可以看到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