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8):
系统是Windows Server 2003,与实际时间差了几十分钟,我更改完,一分钟之内正常,一分钟之后自动跳回原来的时间

网友A:
这个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吧,这个系统也太老了该换了。

网友B:
有的要网管那边改。

网友C:
是不是服务器,的时间共享给你的电脑时间,你电脑从网络服务器获取得时间,

网友D:
跟服务器有关系。我们公司就这个德行。

网友E:
这是公司服务器的问题
个人改不了!

网友F:
权限不够,加入域的电脑要到域服务器更改权限。

网友G:
引用 楼主:
系统是Windows Server 2003,与实际时间差了几十分钟,我更改完,一分钟之内正常,一分钟之后自动跳回原来的时间
确认是否是使用超级管理员的账号来进行登录:Administrator

网友H:
是不是设置了只能从服务器读取时间

楼主:
已确认是从服务器的时间读取的,昨天改了服务器时间之后,电脑时间同步更改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