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软件CX-One安装问题

楼主(2017-04-28):
软件安装好之后打开总是提示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各位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A:
cx server没有安装好吧

网友B:
应该是没有安装好,用里面的卸载软件卸载了重新装一次,注意看下安装过程中是否有提示出错的地方,安装的时候关闭防火墙和杀毒软件等

网友C:
最好用欧姆龙专用卸载软件来卸载否则重新安装还可能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cx-server没有安装好,重新弄了一下,应该是与win7不兼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