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8):
怎么解决从原点信号左右回原点的方向问题,左右回原点的方向不同导致原点的位置不一样,大侠们有什么好方法么?

网友A:
说清楚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PLC

                西门子200的MAP库,回原点无论
                哪个方向回原点都在开关同一侧。

网友C:
我理解的是用这个指令回原点只有一个方向的,你说的方向不同是对应原点的位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XC3-24T-E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XC3-24T-E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用三个光电开关,一个原点两个极限,信捷的CX3系列ZRN指令是可以两个方向回原点的

网友D:
回原点就是往反的方向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三个光电开关,一个原点两个极限,信捷的CX3系列ZRN指令是可以两个方向回原点的
是可以选择回原点的方向,但是一点选择了每次都是朝一个方向走的,不会一会正方向一会反方向的

网友E:
规定它只能从左边或右边回原点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说规定它只能从原点的左边或右边回原点是吧,用什么条件可以规定?

网友F:
同一个程序中执行回原点指令,回归的方向是可以固定的。

网友G:
你的原点在2个极限开关原点吧!但是也是没有关系的,先用程序控制他正传一段距离,再开始回原!

网友E:
回复 楼主:
首先回原点的方向默认是从脉冲减少的方向走,假如往左是脉冲减少的方向。我们可以设定每次回原点时,先让它往右跑到极限位置,然后再在执行回原点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大侠,小弟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谢大侠,小弟懂了。

网友H:
每次回原点之前,都把方向置OFF。一直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