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8):
各位老师好,我想知道触摸屏里的程序是放在那个芯片里的,因为维修的时候怕里面的程序没有了,想了解一下触屏电路板集成芯片那种型号是放程序的?

网友A:
你维修什么故障呢?程序芯片坏了也没有价值修了

网友B:
呵呵;涉及芯片级的维修,应当也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楼主:
我是,手头有一个坏的屏,想研究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C:
那你需要安装软件,读取程序就行了。
基础的知识了。

楼主:
我是想知道这个程序是在电路板上那个集成里的,是想知道,维修里如果屏坏可不可以把这个装有程序的集成换到新的屏里

网友C:
问问维修大师哪个芯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