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能否链接

楼主(2017-04-28):
GOT1000的屏,和Q系列的PLC可以通讯,现在没有屏的数据线,能否通过PLC对屏进行操作?

网友A:
看看有没有穿越功能

网友B:
见过通过屏穿透到PLC的,没见过通过PLC穿透到屏的

网友C:
呵呵;除GT1020 1030外,其它的1000的屏都有USB接口的吧?
一条USB线就行了;

网友D:
GOT1000用的是mini USB口。不用串口线。USB驱动是自动安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软件啊,太大了,你有软件?

网友E:
牛啊,PLC反过来对屏操作,怎么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