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不过来弯,求助。

楼主(2017-04-28):
2个气缸。
1:要求1号气缸先动作,到位后停止。
2:马上2号气缸开始动作,到位后停止。接着2号气缸再回位,回到位后。中间不停顿,一气呵成。
3:跟着1号气缸才能回位。
如此循环。看看我编的对不对。

网友A:
其它情况下 x12或 x10 如果为ON,这个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要加互锁。现在主要是问这个逻辑对不对。

网友B:
二个汽缸总得有二个原位和二个到位检测惑应开关吧表示没有看到,像你所说没多少个程序步就能完成

网友C:
差不多吧;
“如此循环”,是指再次按起动按钮吧。

网友D:
直接使用模拟软件测试下不就行了,好用就行了。只凭想象容易迷糊

网友E:
软件模拟下更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仔细看图,别喷水。

网友F:
不是很理解你的要求。看来是一个气缸有两个阀了?

网友G:
根本行不通。Y010好像没有置位。。?

网友H:
程序不对  在气缸初始位置时 x10是动作了 根本不能起动

网友I:
行不通,2号气缸回不去。
将x012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J:
m12 有问题,2号气缸在上位时,你这个m12就是一直通,也就是说y011根本没法通

网友J:
劝你还是不要学了,08年注册的,9年了,还没入门

网友K:
你这样是启动不了得,应该置位 SET M11 再M11与2号气缸上限置位 M12 M12再复位 M11 同时断开Y11  1号气缸的Y11下降沿(或者气缸上限开关沿脉冲)复位M12,这样就可以完成了!

网友L:
实现不了M12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