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8):
一台西门子6SL3210整流炸,更换电源板后,报警F07800,怎么办?

网友A:
故障信息里有这些注释。是否有些帮助呢?

网友B:
 对我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位老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网友C:
就是控制单元没能识别出功率单元,读取功率单元信息是以通讯方式读出,所以故障面的可能性很大,要一点点排除。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会跟变频器有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里的功率单元指的是变频器整体?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里功率单元指的是变频器输入部分的单元。比如整流器,或整流回馈单元。故障指向控制器与整流单元没联系上,,要么是组态问题?要么是通讯电缆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