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8):
一台丹弗斯7.5KW的变频器上电就报短路故障,可以复位,但是不能运行,并且这个短路故障只有再上电和断电的时候报,驱动光耦3150也是好的,求助下,这个短路故障到底是哪里报出来的?

网友A:
一般是驱动或者模块有问题,把模块拆了看看还报不报吧

网友B:
驱动电路,模块,还有短路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C:
如果能复位的短路故障,那是真的短路吗?应该不是。可能是上电或断电有一个冲击,导致的传感器误报。试试自由停车的断电是否还报?估计这个变频器需要送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