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8):
I2.3 I2.4 I2.5接的常闭开关,那当我接通I2.1 时,电路是不是不通啊,麻烦指点。

网友A:
是的不通,应该是没有置位

网友B:
是的 这样会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置位怎么添加啊

楼主:
这个是完整电路/麻烦帮我看看问题在哪

网友C:
。。。。。为什么每个网络开始都要加个SM0。0
                   看着辣眼睛。

网友D:
通啊,怎么不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通啊,怎么不通?
我还以为我错了,楼上都说不通

网友F:
伺服开机网络:当按下I2.0的时候,M4.0置位;在按下I2.0的情况下,按下I2.3后松开时,伺服电机开机。
伺服启动网络:当M4.0导通的时候,进行计时,当时间到1.5秒的时候,M12.0置位、M4.0复位,伺服电机自动停止。
(M12.0不知道干什么的,代表别的功能?)
伺服使能输出网络:当M4.0置位的时候,Q2.3和Q0.3导通。
伺服关闭网络:当PLC通电的时候,M4.0复位一次,当I2.3按下后松开时,将M4.0复位一次。
(所有SM0.0可以不用)
(建议你上网搜一下启保停电路,置位和复位新手还是少用好一些。)
我、行、信、时

网友A:
8楼说的太好啦,sm0.0是编程员的一个习惯。有的指令是用它开头

网友G:
你把那几个常闭换成常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