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9):
一台国产变频器,带22KW 水泵, 给定频率最高50HZ 时, 变频器面板显示三相电流31  33   35 ,但是用卡表测量变频器进线电流其中一相20,剩余两相36,现场人员非得说电机有问题。
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具体理论我也说不出。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入电源和输出电源是经直流隔离了

网友B:
很正常,因为输入输出电压也是有差别的

网友C:
这很正常,电流的大小与负载及进线电压都有关,同样负载,电压低了,电流自然大

网友D:
只要马达运行的声音正常,温升正常,即可。

楼主:
正如我判断,电机确实没有问题。
变频器也正常。

网友E:
其中一相20,剩余两相36,我感觉不太正常。三相输入是经过桥堆过来的,区别会这么大??

网友F:
是呀,楼主很自信。这个分析是对的。如果说电机有问题,可以从温度和带载能力去甄别。方法很多。只看变频器的进线电流,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

网友G:
   进线三相电流差异较大,这也与供电三相电源有关系。变频器面板显示电流基本一致,这说明变频器及电机均没有问题。

网友H:
测输出呀,哪有测输入的,变频的输出电压是可变的。

网友I:
万用表测不了变频器输出的信号

网友J:
回复 网友I:
理论上说变频器输出三相电流应该要一样,但实际测量有差别。

网友K:
测变频器的输入电流说明不了问题,应该测输出才是正确的。一般来说输出三相电流应该差不多。

网友L:
楼主测过变频输出端的三相电流?

网友M:
变频输入电流不会相差如此大,我碰到过一例是空气开关触点有接触不良,更换后正常,依此类推电源到变频器可能有接触不良的地方,顺便说一下用电压检测法对此故障好像不适用,个人检修中体会到的,也是走了不少弯路,还代换过整流部分。。。

网友N:
我看电流这样也不行,最好的办法把电机进线拆了,测电机阻值,看对称不,有木有绝缘不好,要摇表测试

网友O:
测量方法也很重要,方法不对也会存在误差。

网友P:
有问题但是你测得进线电流,不能代表电机有问题,可能变频器有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一定会影响使用,因为变频器多数都是交流变直流在变交流,就是单相电源都可以用变频器驱动三相电机,何况只是三相电流不平衡呢?

没必要按他们说的什么拆线,什么用摇表,站着说话不腰疼 , 你只要运行时多观察,巡检一段时间, 电机温升没有升高,就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可逐步拉长观察时间。 电机温度高就有问题了。

网友Q:
是要卡输出电流 三相是否平衡。正常的话三相电流偏差不大。和输入没什么关系。面板显示的电流也 是输出电流 而不是输入电流

网友R:
输出电流相差不大就是正常的

网友S:
回复 网友H:
不会吧,有变频,测输出还能准确吗?

网友T:
判断电机问题 就离线测量绕组电阻及绝缘

楼主:
回复 网友T:
大电机只能测量绝缘,内阻使用万用表无法判断,需要使用电桥。我遇到过一个电机三相绕组内部短路不接地。

网友U:
引用 楼主:
大电机只能测量绝缘,内阻使用万用表无法判断,需要使用电桥。我遇到过一个电机三相绕组内部短路不接地。
大电机内阻很低的 只能电桥

网友V:
测下输出电流,看三相是否平衡如平衡就没事

网友W:
回复 网友K:
但是为什么差这么多

网友K:
回复 网友W:
三相电源不止你这一个变频器在用,还有其它地方在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S:
前提是你有一块真有效值的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