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9):
各位前辈,小弟在用XCC时出现这样的问题,Y1脉冲,Y6方向,脉冲数30000,速度5000(我把程序也发上来了),输出时只发了33个脉冲后Y1就停止了,只剩Y6还输出,重试几次都这样。程序里面虽然有2条脉冲指令,但是我没有把X2接通,第2条指令是不可能输出的,应该不存在干涉啊。因为我一直都是用三菱的PLC,用信捷感觉很不顺,求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
各位前辈如果没时间看程序,小弟这里把程序截图下来了,可以直接看下,谢谢了

楼主:
刚才咨询了信捷售后,说是双线圈问题,同一个脉冲点只能写一条指令,我打算用步进指令来解决这个问题。说实话,以后要是有条件的话,我不会想用第二次

网友A:
用一次就习惯了,支持下国产。。

网友B:
信捷还是不错的,用用就习惯了

网友C(2017-06-10):
一般应用下,也不见得比三菱差多少,习惯就好了

网友D:
差远了 用了一次不用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