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9):
如图。图中具体数值可以忽略。
第一问:求三极管Q1的的集电极电流?
第二问:求Vout的输出电压?
希望高手可以解答,重要的是求解过程。

网友A:
第一,帮你把图扶正,否则看帖脖子很累的;

第二,你这个问题特别的简单,如果对集成运放有一个基本知识了解,就会很快做出选择。无需推导过程。因为推导过程就是教科书中集成运放的特性推导过程。

分析:
这图中运放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的跟随器。那么好,跟随器的特性是啥?
1.同相输入;
2.输入等于输出。
所以,根据同相集成运算放大器的特性,正负输入端时虚短。注意,虚短!也就是可以看做正负输入端短路了。

由此,楼主的问题就有解了吧。结论还是楼主自己去下吧。

网友B:
作业吗?来,我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虚短这个知道,就是运放上正负端的电压相等。也就是说道理明白,可是计算不会啊。通过虚短知道,R0上得电压降等于R3上得电压降,那么R3的电流和R0的电流成正比,R3上得电流是流出R2的电流和回路1的电流和。可是R0上得电流是什么呢?

网友C:
三极管原先是截止的,运放是比较器。所以,一旦R0有电流流过就,导致三极管导通,运放形成负反馈,运放虚短,如此相当于,流过三极管的电流,等于流过R0电流除1000,Vout=5V-2.49K×ie

楼主:
虚短可知,i0/i3=R3/R0,i3=ie,那么ie=i0,ie=i0*R0/R3,按图中数值是1000,这里我明白。可是后面,Vout=5V-V2,V2=R2*i2,i2=ic,那么V2=R2*ic,按你说的那么ic就等于ie了吗?我这里理解哪里错了呢?i0和回路1的电流什么关系?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晚上又看了一遍,你这题目有点意思,R0这么小,R3又这么大,他们相差了1000倍(100:0.1),这两个电阻并联的话,相当于对地电阻就是0.1欧姆,所以理论上三极管不会导通的吧?

不过,只要运放的输出电压超过了1V,三极管就可以导通了。管子一旦导通,三极管的发射极相当于接近地电位。但是1V除以0.1欧姆,那这个信号的电流就是10A。这...?你这题目是不是那搞错了?感觉实际没戏呀,不会正常工作的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ie=ic+ib,ic=b*ib,b大约为100,所以ie约等于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贴原图。原图中有一个电流i1,是Q1的电流吗?

网友A:
嗯,按这个解说的,放大器还不能看成是一个跟随器,这是放大器电路?有条件的可以搭个电路测试一下。正输入端的电位很低就能达到运放输出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