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owerFlex755变频器,AB的。最近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04-29):
我这项目上有好几个755变频器用来控制吊具行走升降。可自从速度提上来后,一天会出现几次变频器报警,故障代码为6028:SI通讯丢失。 不可复位,必须重启。看了报警解释为:指示串行接口背板上的主控制板与编码器模块之间发生通讯丢失。 怎么解?搞了好久没解决。。
跟图上的某些参数不知道有没有关系,有些参数不是很懂。

网友A:
请你检查一下网线,是不是,没做屏蔽线?

网友B:
是不是提速后,加减速太急了?把斜坡时间加长试试呢?

网友C:
拆开把编码器模块换一个槽试试,可能接触不良了,吹吹尘吧

网友C:
这变频器还不配说明书,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把编码器模块换一个槽试试,可能接触不良了,吹吹尘吧
应该不是接触不良,因为目前有10台变频器都有过6028报警,频率不一样。大致上一天1次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变频器还不配说明书,不好用
是的,有问题找不到解决方法。晕+_+

网友D:
编码器信号反馈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AB有技术支持热线不?直接求助热线试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码器信号反馈是不是有问题,
正常情况下都没问题,每次一报警:6028,编码器反馈值就为0。 我把速度都降下来之后,从此就没报警了!!可我不能永远不提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有技术支持热线不?直接求助热线试试呀?
百度了,找不到。。官网还要先注册,又注册不了。

网友E:
从谁那买的找谁,AB容易出一些批量性的问题。质量不可靠。

网友B:
回复 楼主:
AB的传动,属于工程型的。很强大。如果没有技术支持,就难搞定。除非比较熟悉它。找当地销售商问问呢?

网友F:
回复 楼主:
程序里有没有扭矩系数?加大一下系数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里有没有扭矩系数?加大一下系数试一下
我这边把变频器里的波特率修改了一下,原先是自适应的,现在给它改到特定值了。过去了半天还没出现什么问题。但是想不明白我波特率跟电机速度有什么关系。速度一提上去就报警。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以前碰到过一次755老是停机,有时候报这个故障,后来加大了扭矩系数就没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碰到过一次755老是停机,有时候报这个故障,后来加大了扭矩系数就没出现了
我去参数里看了下,只找到一个叫“自整定转矩”的参数,是按照百分比设定的。目前是100%,最大允许设定值是200%。请问这是你让我设的扭矩系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