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9):
如何使C251以浮点数输入

网友A:
高速计数能以浮点计数这个没试过

网友B:
哪个系列的plc

网友C:
这个计数器记的是整数。

网友D:
计数器计浮点数?在哪里用到这么奇怪的用法?

网友E:
呵呵;数个数还能数出浮点数?

网友F:
牛,,小数点后的数是怎么来的/???

网友G:
计数应该没有小数点吧

网友H:
自己用FLT或者DFLT转一下不就成浮点数了吗

网友I:
计的整数经过处理后可以显示成浮点数形式。

网友J:
这么看起来,设定值还是整数。

网友K:
计数器是整数;C251是双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