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9):
有一台7点5KW砂浆泵,工作时线圈烧了,换了一台后同样出现前面情况,电器线路工作正常电压无欠相,电流也正常,该泵为每小时30立方,管道为DN63进口,厂家为了增加工作效率把管道增加为DN110的,是不是这样负载就增加了?烧了电机

网友A:
呵呵 电机过载了

网友B:
管道改变不会烧电机吧,估计烧电机的具体原因是进口的沙砾过大造成的堵转

网友C:
改变出口管径,会直接导致水泵电机过流,可实测观察。当然沙粒过大过多导致堵转,肯定会烧电机。

网友D:
流量加大了,楼主可以测一下电流,如果超过额定电流肯定不行。安装个过热,调整好电流,可以保护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此前以加热继电器保护了,按照电机额定电流1点5计算整定了,但是电机工作一段时间还是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C:
水泵无堵塞现象,可以用的,更换新的电机后,工作一段时间后还是发热,热继电器按电机电流1点1整定,

网友E:
热继电器整定值过大,
测量过改进水口前后的实际电流吗?如果出水口加大,随着出口流量的加大,电流应该是平方关系增大,增大进水口没有经验。

网友F:
对呀,如果电机无故烧坏了,首先想到的是监控它的工作电流,如果超过了额定就是过载了。在结构上想办法解决过载问题;如果没超过额定电流,就监控它的温度,表面温度超过八十度还不停止,继续升高,说明冷却有问题,加外部的强迫风冷解决。。

网友G:
管道改大了运行电流还没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阀门加大,电流就增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阀门加大,电流就增大
进水阀还是出水阀?这现象就说明实际的出水流量增大,可能超过额定。

网友H:
水泵负载与风机想类似,管径加大,意味着阻力降低,流量增加,也就是说负载加大,电机当然过载,这就是烧电机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E:
出水阀加大电流增大,电机进线发热电机温度上升,电机进线为6平方多股铜软线

网友I:
热继是必须要有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出水阀加大电流增大,电机进线发热电机温度上升,电机进线为6平方多股铜软线
7.5电机用6mm2的线没问题,而且软铜线质量一般比KVV有保障,测量一下阀门开度大小对应的实际电流等(如果供电电压低,也会造成电机电流上升),这些数据是最主要的分析依据。

网友J:
观察一下实际的电压电流值,看常规工作时是否已经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