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9):
一个电眼信号,可以同时给两个不同品牌的PLC,作输入信号吗?当然,电压都是低电平输出,可以吗?两个PLC电源该怎样接?最好有图画出来,请教各位

网友A:
电眼信号接个中继然后接入PLC

网友B:
如果2个PLC共一个电源就直接接,如果不同电源,就用中间继电器转一下,再给另外一个PLC!

网友C:
实际应用还没见过这样的设计,不知道具体的意图,坐等实际使用效果

网友D:
我有两个接近开关接一个点,当时是点不够用了,接近开关是报警用的

网友E:
用继电器扩展信号稳妥

网友F:
理论可以,实际上可能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个电眼信号,可以同时给两个不同品牌的PLC,作输入信号吗?当然,电压都是低电平输出,可以吗?两个PLC电源该怎样接?最好有图画出来,请教各位
在相同位置,多安装一个电眼传感器,两台PLC独立使用各自的电眼。

网友H:
可以,影 响不大。

网友I: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J:
要求高的话中间加个固态继电器转一下就好。我们有做过一个光电同时触发读码器和视觉识别的。

网友K:
用微型继电器过渡,完全没压力。

网友L:
加继电器再接不同的PLC,或一个PLC收到信号后传给另一台PLC;

网友M:
并接就好了

网友N:
1楼说的很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