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9):
有一个三相五线的带有电流互感器的电表,1.3/4.6/7.9接电流互感器,2,5,8接电压。请问2.5.8三根线接在断路器进线端和出线端有区别吗?对于电流互感器接地有影响吗?我看好多都是接在断路器进线端。多谢

网友A:
个人认为没区别。但我一般都是接在断路器的出线端。

网友B:
这个对电表测量应该没有区别,但是对电表检修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C:
没有区别。电流互感器注意二次要接地。注意方向。我喜欢接出线端。

网友D:
看计量位置吧;
如果是计量开关下端的负荷,则可接在开关下端(或互感器位置)。

网友E:
接在进线端的多,电源先进计量再进配电,单位内部的其实无所谓。

网友F:
只要接线正确,接进线 出线都行,不影响计量。但是为了防止偷电,电源应先进计量再进配电。

网友G:
内部的电表无所谓。

网友H:
在开关前面后面都没关系!

楼主:
多谢诸位,更加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