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故障

楼主(2017-04-29):
今天遇到了两个故障都是ab的接近开关故障,总是出现在没有接近物体时发出信号,要不就是一旦产生接近信息就像带了自锁似的,调了半天也没调好,无奈改电路换了其他的接近开关

网友A:
接近开关为电子元件,性能变差或有元件软故障或击穿,都会导致工作不正常,更换同类开关,即可判定是否开关损坏。

网友B:
你那个接近开关是几线制的,是不是和其他线路一起有感应电。

楼主:
两个都是3线

网友C:
接近开关用万用表通断档测一下,三线对金属外壳是否有短路?如果是,把接近开关绝缘安装就行了。

网友D:
质量差的接近开关会这样。

网友E:
灵敏度可调吗?如果可以降一点试试!

网友F:
以前用过国产货也出现过这样的状态,后来索性都换了

网友G:
可以将换下的直接带中继进行试验,如正常就是有干扰

网友H:
工作了多长时间,之前有无类似故障;若确定是器件损坏,则只能更换。

楼主:
不是这个其他位置的也出过此类问题,更换后正常

网友I:
国产的接近开关随说价格低但性能不稳定,要求不高系统用高产接近开关,否则最好用进口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