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异响

楼主(2017-04-30):
原先的电磁阀一直异响,好像是吸不动的感觉,今天换了一套新的,连阀门也换了,还是异响,发热严重。没安装到管道的时候一切正常。各位老师看看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工作介质是什么?是不是没有吸合到位?

楼主:
污水,吸合到位了呀

网友B:
电磁阀控制污水肯定不适合……

网友C:
电磁阀阀体内直接是污水?
这有点不合适吧!

网友D:
排除法吧,从两端电压,接线开始查!

网友E:
   看看电磁阀的额定工作压力与实际工作压力相符不,若实际工作压力大于电磁阀的额定工作压力,电磁铁便会吸不动,且发热。

网友F:
控制污水不用电动球阀不是更好吗,用电磁阀容易堵的

网友G:
可能吸合不到位

网友H:
环境脏,加个过滤试试。

网友I:
换了新的还是异响、发热,吸合不到位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J:
电压正不正常,这要查一下啊

网友K:
考虑线路问题,重新找一个电源和线路,不要使用原来的线路和电源,看看吸合情况。排除法

网友L:
阀是不是装反了啊

网友M:
检查线路(电源)、管路、阀等无问题的话,可以考虑介质的问题;不知有不有同种工况下的使用例子。

网友N:
用机械阀吧,不然有你烦的

网友O:
应该是没有吸合到位,在这种情况下,线圈电流大,电流大就发热

网友P:
工作介质,工作压力???

网友Q:
楼上这么多懂得电磁阀应该在什么环境下工作的,但是现场就是要使用电磁阀来控制污水,并且需要你来维护,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电磁阀长期稳定的使用?请提出建议

网友R:
污水厂不适合用电磁阀,用电动阀

网友S:
没吸到位可能有东西卡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S:
我换了一整套新的,没安装之前通电吸合正常,安上后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换了一套新的,没通水,也有异响,没安装到管道之前通电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R:
这个管道的水基本处理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基本都是这样的

网友E:
   这种阀我们工厂也用过,它的搞污染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选型应该没有问题。不知楼主工厂用的阀是不是仿品?电磁铁的线圈匝数是不是不够?绝缘漆浸过没有?换个进货渠道或更换品牌试试。

网友H(2017-05-31):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一套新的,没通水,也有异响,没安装到管道之前通电正常
线路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