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元件,在哪儿能买到!

楼主(2017-04-30):
请教
这是什么元件,在哪儿能买到?谢谢!

网友A:
自制的东西,要么找厂家要么自己按照器件画图重做。

网友B:
应该是个通讯用的板卡
这种要找原厂才能搞清楚!

楼主:
谢谢,这个东西是电脑和伺服驱动之间的元件,请参考

网友C:
感觉不是交换机就是路由器,至于固定在电路板上,是厂家故弄玄虚的吧,原因你懂的,为了阻挠别人仿制相同设备的进程。

网友D:
自制的,除了设备厂家基本没得卖,里面的道道你懂的。

网友E:
这个电路板也没啥芯片处理数据,我觉得没啥技术含量!

楼主:
谢谢,你们,这样的话,能在电脑直接输出?不胜感激!!!请详细些!微信同号!

网友F:
定性开发的,说白了就是不让你找替代的

网友G:
故弄玄虚,,,,

网友H:
查它接伺服电机的什么线。跟一下。然后查私服的资料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查它接伺服电机的什么线。跟一下。然后查私服的资料
看看两台伺服接线都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就是一个扩展端子台!

网友J:
I/O  端口吧   不要想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