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柜有个风扇,是排还是抽?

楼主(2017-04-30):
急:电柜有个风扇,是排还是抽?
原风扇坏了,又不知型号,新装了一个,不知道方向该让它当排气扇,还是进气扇?
请前辈们指导,谢谢。

网友A:
拍的看不清楚,但是你比较旧的,扇叶窝朝哪,风就朝哪.
另外风扇都有方向标志.
再看有没有另外的进风网,有就是朝外排.

网友B:
这要看安装位置,一般安装在上部的,多数是往外扇的,下部的往里扇。

网友C:
往外排,把里面的热量排出去。

网友D:
还是排风比较好 吹风可能导致灰尘堆积

网友E:
如果原风扇还在,可以看看原风扇是如何安装的;判断风向,可参见1楼等的方法,以及灰尘集聚的情况等。
往外排的理由,可参见4楼等。

网友F:
遇到的都是排气的多。

网友G:
从图中看出是排风,这类风扇看风向有个小技巧,第一看外壳箭头,再就看风扇电机固定支架,风向都是朝支架方向。
还有一个最笨最笨方法,看外边挡雨板灰尘那边少 少的那边是空气流向。
另外热空气比重小往上飘 风扇安在上面自然是排风

网友H:
803的风扇!

网友I:
一排 一进好!
一个风扇的话,一般都是排,也就是抽!

网友J:
是排风的

网友K:
不管是排还是抽都是一个方向,叫法不同唧。也不管上方排还是下方送,都有灰尘的问题,应引起重示。

网友L:
看一下柜子密封成都,密封非常好,又有虑尘就是进风

网友M:
你可以想想气流方向,热量上升的,装在顶部一般是抽风

网友N:
我一般装排气的。看具体环境。

网友O:
应该是排吧

网友P:
我们这都在柜顶,往外排风。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Q:
风扇的外壳塑料上都有风向的箭头标识;

网友R:
柜上部装风扇就是排风扇,下部有进风道,上部排风。形成空气的换流。

网友S:
控制箱是排气扇,把里面热气排出哦...

网友T:
我安装都是排气的,不过风扇有标示

网友U:
很明显你这个是排气的

网友V:
大部分都是往外排风的,看你发的第一张图,很明显是往外排的。

网友W:
我们公司的都是排风的,给你个参考。

网友Q:
标的清楚吧;

网友X:
一般是下进上出,下面冷空气进,上面热空气出

网友Y:
风扇的作用是协助自然对流的,下进气,上出气

网友Z:
排风的多啊

网友AA:
一个风扇我会选择排气。2个风扇一排一抽!

网友AB:
配电柜的风扇如果在下部,就是向柜内吹风的,如果在上部,就是排风的,安装风扇的目的是为了给柜内降温,而热空气是向上走的,所以在下部将柜外的冷空气吹进柜内,再通过柜子上部将热空气排出去

网友AC:
有过滤网的是往里吸,无滤网的往外排

网友AD:
柜内风扇是排的

网友AE:
肯定排气,不可能住电柜里吹气,把灰尘什么的都吸进去??

网友AF:
在电柜上部就是往外排气的

网友AG:
风扇安装在 控制柜的上部向外排 ,热是往上走的
底部就是防尘是 进气孔

网友AH:
一般都是往外排气的

网友AI:
排风扇扇,散热风扇

网友AJ:
电柜里的排风扇, 一般小规格的柜子下方没有风扇,有的也是 进风,上部为出风。

网友AK(2017-07-14):
上排下抽,空气对流原理。

网友AL:
40楼说的很对!赞一个!

网友C:
往外排气的,看风扇叶,凹面是出风,凸面是进风,

网友AM:
如果只有一个的话、一般都是排;如果有两个的话就是一个排一个抽形成对流

网友AN:
加滤网,口开在下面往里抽,上面也要开口,排热气。
土豪的话,可以装空调。

网友AO:
排风 出风口就是风扇支架那面

网友AJ:
如只有一台安放在柜上面的话比较合适,向外排风。

网友AP:
一般都是排的,把配电柜内的热量排出去

网友AQ:
有过滤网就向内排风

网友S:
电气控制箱都是排气,把控制箱的热气抽出而不是向控制箱吹风。

网友AR:
下抽上排的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