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30):
这图出的有问题吗,变频器要和水泵一定要同时启同时停,我画成了这样,然后同事说他看着不舒服,要我单画一个空开,再加一个交流接触器去控制,我感觉这么画好看,而且便于控制,同时还省成本。搞弱电的,对强电标准不是特别熟悉,但是见过这么接的啊,希望懂的人指导一下,分别说一下这两种接法的利弊。

网友A:
变频器要预先通电数秒,但此时无须输出,也就是说,数秒后水泵可以运行。
停止时相反,变频先停止输出,完全停止后,才能切断变频的电源。
如果水泵停止时间不长,可以不必断开变频电源。
水泵与变频之间,可以不装接触器,除非特殊用途。
变频与空开之间,最好加装接触器,以便自动断电。如果每天都(手动)切断开关柜的电源,也可不加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供暖用的,水泵风机在供暖季是不停的,理论上是一年停一次,水泵风机联动,必须同时启,同时停,是个风换水的换热器,变频器带风机,水泵工频转,这样画没问题吧,实际应用当中不会不符合标准或者会有什么并发症吧。

楼主:
不好意思,上传完图片忘了提交了,失误,希望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B:
你的构想是启动那台循环泵都可以给变頻送电,但这样绘制的主电路,主备循环泵都同时启动的。最好另外用一只接触器给变頻送电就解决了。

网友A:
变频器不宜通电时就立即运行,这样控制运行对变频的寿命有损伤,厂家不赞成这样控制。
当然,如果你坚持这样控制,也达不到同时的效果,变频器总有那么数秒种的上电延时。

网友A:
我也搞过空调,知道热交换器,也知道风机与水泵应该同步运行,但仅仅几秒的延时,难道就不行?会出大事?
如果你认为以上方案不妥,最好你将水泵与风机用两个接触器控制,先接通变频(上电不运行),数秒后再让水泵、风机运行。

网友A:
既然你的风机一年仅停一次,干脆不用接触器,需要断电时用手动切断空开,空开之后直接连变频,让变频常通电,这样就不存在变频的延时问题。

网友C:
3楼的图,存在5楼说的问题;两个开关的下端,并起来了。
顺便聊个天,追求图的美观没错,但工程上的美观是实用基础上的美观,首先需在原理上能够通过,还有安全要求等。

网友D:
这图画的是有点别扭。

网友E:
这图有问题吧,,,不合理的地方太多

网友F:
实际上这么小的变频根本没必要还搞个接触器控制供电,钱多的例外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俩接触器不会同时合的,前边控制电路里的常规继电器是做了互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他非得同时启,慢10分钟都行,我想问的是这样控制符合电气标准吗,这么大的功率,要求就是同时启,然后画成这样了,就是说慢几秒没关系,一定要保证风机水泵都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俩接触器不会同时吸合的,在控制回路里常规继电器做了互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其实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只是问这么控制符合标准吗,这样控制对系统而言会有啥并发症,或者有什么坏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懂了,看出问题了,谢谢,跟互锁没关系,感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懂了,谢谢指正。

网友C:
回复都没提到标准的问题;想来,可能只是控制原理的关系,或者是惯常做法的问题。
画法上,通常是要求表达清晰,方便识图。
另外,3楼图中的F1,下面画有热元件、上面又有3个常闭触点,可对照实物看是否如此。

网友A:
赞同楼上的看法,热保护F1有问题,上面的F1是触点,下面的F1是热元件,热保护输出触点(上面的)最大仅能通过5A电流,通常将其串入接触器的线圈之中,绝对不可串连主电路。

网友A:
此外,上面的热保护F1的编号不对,比如说“17-18、11-12”,没见过这样的标注,编号不是随便写的,热保护编号通常标为9X,例如:95-96,97-98。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标准有文字版本详细一些的吗,给我来一份学习一下。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不到那个热保护的常闭触点,这个点我改他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这个热保护的常闭应该在控制回路里头,谢谢了,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指教
点我的户名可以看见我的全部发帖,其中的电工技术就有不少的电气控制原理图,想学不妨看看去。

网友G:
这样控制肯定有问题,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很水泵同步接通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标准有文字版本详细一些的吗,给我来一份学习一下。谢了
详细的资料我没有,但我知道电器元件的编号不是随便编的,这个编号对应真实的元件上的编号,其编制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维修,因为电器元件的触点不止一个,有了编号后,维修人员就可非常便利的查到对应的触点。比如说,施耐德的空气延时头的编号规定为:57-58、65-66两组,且编号不可更改(如下图),而热继电器的触点编号为:95-96-97,也同上一样不可更改。
再补充一点,不同厂家的元件,编号可能也不一样,若没有绝对的把握,就不要写触点编号,因为操作工根据你胡乱写的编号,到现场根本无法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就是这个连接点是设备决定的,不是我随便写上去的,学习了,我目前没有设备,就是凭空出图,所以这些连接点都得去掉啦,维修的话可以根据线号吗。学习了,谢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哥,你就给我来一段吧,你那帖子乱的不得了,翻了半天都没找到电工技术,谢谢了。

网友H:
变频器电源不能频繁通断。

网友I:
电气工程中,有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所以,必须要各管个,连锁,是控制回路的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你就给我来一段吧,你那帖子乱的不得了,翻了半天都没找到电工技术,谢谢了。
不好意思,你就是赖,点我的户名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乱糟糟的,最上面一栏就是电工技术发帖,不去看就算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不说别的,看看你的图只要循环泵动作了,备用循环泵肯定动作,应为你把他们并在一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失误,刚才点了你的博客了,我看到了,好多关于电机的,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傅好屌啊,加你好友了,还望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傅好屌啊,加你好友了,还望多多指导,谢谢
好多是不假,也许有些不一定适合你,看多了你就明白了,那些是对的,那些需要改进,一句话,对于初学者会有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