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30):
我的理解就是继保什么都不要,综保要灌入程序类似于PLC,差动保护是属于继保范畴但好像也需要编程?这些保护用通讯线接到上位机就叫SCADA?

网友A:
不了解,只见过以往的、由继电器构成的继电保护电路;想来,保护的基础原理应当是一贯的,只是具体手段、措施上有了区别。
PLC是一种通用的控制装置,综保有可能是专用的装置。

SCADA也是不久前才见到的这个词;有可能是,“这些保护用通讯线接到上位机”需要SCADA(假设用的是SCADA的话)。

网友B:
所谓保护最简单的就是保险丝
继电保护,最早是继电器搭的电路,所以叫继电保护。
差动保护要复杂一点,本质与保护一样的。

网友C:
其实继保,综保和光差保护都是单片机范畴吧!
把这些信息汇总通过通讯模块接到一起
然后在电脑上开发个配套的软件(类似上位机)就是后台监管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