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30):
触摸屏和温控器两端都设定为波特率9600、数据8位、1位停止、偶效验,使用变量站号更改通信站点,可无论如何都连不上。同时连一个也试过完全没反应。咨询维纶通客服跟我讲如果温控器厂家没有特殊要求选择RTU OVER TCP,大家帮忙诊断一下是什么愿因

网友A:
温控器型号确定通讯功能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摸屏和温控器两端都设定为波特率9600、数据8位、1位停止、偶效验,使用变量站号更改通信站点,可无论如何都连不上。同时连一个也试过完全没反应。咨询维纶通客服跟我讲如果温控器厂家没有特殊要求选择RTU OVER TCP,大家帮忙诊断一下是什么愿因
把你做的触摸屏测试工程发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温控器只是说支持MODBUS RTU 协议,维纶通有好几个选项,RTU ADJUSTABLE,RTU HEX ADDRESSING,RTU OVER TCP,RTU ZERO-BASE ADDRESSING 不知道有没有选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温控器只是说支持MODBUS RTU 协议,维纶通有好几个选项,RTU ADJUSTABLE,RTU HEX ADDRESSING,RTU OVER TCP,RTU ZERO-BASE ADDRESSING 不知道有没有选错
把你做的触摸屏测试工程发出来!

网友C:
温控器支持的话,会提供寄存器地址.把型号或者说明发来.
也可以用电脑先通上温控器.
也可以用电脑先通屏.
也可以电脑监控屏和温控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