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1):
欧瑞变频器E800变频器3.7Kw有一相输出电压近600v怎么维修,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驱动坏了

楼主:
查了一下高压相驱动电路的电源电压正常,查不到坏的元件,这是上臂还是下臂故障?

网友B:
怎么测的怎么可能600V

网友C:
    正常的母线电压才540V,楼主怎么能测出600V来,不知你的三相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D:
六百伏电压不正确,换一块好一点的万用表,做维修没有好工具不行,请检查上管驱动电路。

网友E:
有一个桥路没有工作,请检查驱动电路,模块情况

楼主:
电压没仔细看反正不正常高很多,从低频往高频率调,正常的两相电压由低到高有变化,不正常的一相电压变化不大,是上臂驱动问题还是下臂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