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1):
一台深川SVF-EV-G22/P30T4变频器送电报E019代码,复位后启动变频器报E06代码,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看说明书,了解故障代码的含义

楼主:
看说明书了,E019出现找服务

网友B:
你现在报的是E06吧,和E019的内容一样么

网友C:
拆下输出电机线.检查输入电压.不是闭环控制的.开机运行测试输出电压.若有一个不正常就须动手术了

网友D:
这样的问题提示,没人能看懂。这牌子一亮,用的人知道,不用的人就不知道了。除非你在这个产品的技术论坛去这么描述,才会有人理解。因为大家都用这同一个牌子的产品。

在本技术论坛里,尽管是变频器的技术论坛,但什么牌子的都可能涉及,所以描述故障核问题,一定要用通用语言,不要说参数代码。这样,同行们或许能看懂了。交流起来也方便呦。

网友E:
孙树强--我叫孫树品.浙江宁波的能否交个友

楼主:
好啊,正想交些工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