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报警

楼主(2017-05-01):
别人给了个欧姆龙PLC试着使用(型号CPM1A-40CD-A-V1)出现报警,请问师傅们恢复出厂值能解决吗?怎么恢复,谢谢!

网友A:
编程模式 清除内存试试。
不行基本可以扔了。

网友B:
能连上电脑的话清除内存重新写入程序看能否正常运行;
如果连不上就直接换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连上电脑的话清除内存重新写入程序看能否正常运行;
如果连不上就直接换机吧;
谢谢楼上的,能联机数据线连接PLC没问题,各动作都有,数据线插头一把掉就报红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按1楼的试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D:
不可以重新写程序进去吗?硬件损坏才可以扔哦。

网友E(2017-06-30):
机型老了有可能内部电池不行了。拔掉重插

楼主(2018-03-08):
谢谢大家的回复,后来恢复出厂设置还能用。呵呵

网友F:
我手上还有两个呢,都还能用。等有机会用在家里。搞个智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