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1):
各位,小弟发现S7 200脉冲相关指令的启动条件,几乎都是某个上升沿的一个扫描周期内有效。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编程?是因为脉冲输出,输入,及脉冲定义等指令都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小弟发现S7 200脉冲相关指令的启动条件,几乎都是某个上升沿的一个扫描周期内有效。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编程?是因为脉冲输出,输入,及脉冲定义等指令都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的么?

跟领导说12点吃饭,难道12点01分饭就能吃得完?

网友B:
完成后应该有个结束标志进行复位吧,西门子不是很熟

网友C:
三菱是有信号就一直发,直到发完设定的数量为止。西门子的不知道

网友D:
S7-200的扫描周期都是毫秒级的,一般十几毫秒到几十毫秒,因你的程序大小而定,你能保证你的脉冲输出指令都在几十毫秒内完成,肯定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