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1):
GXWorks下的ST语言该如何写?
总提示我第二个参数不正确。。
No. 结果 数据名 分类 内容 错误代码
1 Error POU_01 编译程序 'OUT_C'的第2个参数中设置了不同的类型。 C8029

网友A:
引用 楼主:
GXWorks下的ST语言该如何写?
总提示我第二个参数不正确。。
No. 结果 数据名 分类 内容 错误代码
1 Error POU_01 编译程序 'OUT_C'的第2个参数中设置了不同的类型。 C8029

IF M8000 THEN
 OUT_C( TRUE , CC235 ,9999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后来也在MELSEC-QLF结构体编程手册(公共指令篇).pdf::5.3节找到了。
诶,我分不多老哥讲将就一下吧、

网友B:
这种程序像VB,好不好调试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程序像VB,好不好调试呢?

用电工的思路(梯形图)去调试,你会发现异常困难,用程序员的思路(寄存器值),你会发现十分的容易。

另外,如果要问ST语言调试简易性,最好重开一贴,毕竟楼主的问题已经结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程序像VB,好不好调试呢?
我没学过电工,接线都不会。还是别人叫我写的,只能硬着头皮写。
你说调试, 这玩意貌似没软件断点?还是我用的少的缘故?调的的时候很容易跑飞。。。
用的GXWORKS2.语法各种难受,各种强制转换。各种全局符号强转DWORD.至少我个人觉得,很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程序像VB,好不好调试呢?

用电工的思路(梯形图)去调试,你会发现异常困难,用程序员的思路(寄存器值),你会发现十分的容易。

另外,如果要问ST语言调试简易性,最好重开一贴,毕竟楼主的问题已经结帖了。

最近在折腾串口切割模具顺带打孔的程序。稍微会点C【也就懂点皮毛-_-】。
习惯用VS2012, 写这种东西应该是我能力范围内能做的事情。
[另一个论坛的moecmks就是我。没人鸟我。汗。。。。]
我起初的想法是用串口链接PLC, 读取 C235脉冲编码器然后转换成毫米进行切割。
用的FX1S, Y0链接打孔冲压,  Y1链接打孔回程. Y3链接切割机[这个只要一个输出口, 连得是个气气泵]
我到人家设备厂商哪里试了下发现精度完全不够。他那个传送模具的履带机每分钟走1220mm
换算下来每秒走20mm左右。
我用RS422串口连得发现读写一次30MS左右, 运气不好碰到 IO [写Y输出触发打孔/切割]输出时间更多。
换算下来一秒最多读30次, 我写的是WINDOWS GUI程序消息交互也要浪费点时间。精度完全不够。
我去跟老板试了下设备, 切个50CM的模具10根也会有一两根有1~3mm的误差。
得, 又得重新再PLC内部重写一遍了。不过我不太懂梯形图只能用ST语言写, 我擦。codepad.org/O7rYbX50[没写完]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其实梯形图比这个还简单,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我只懂梯形图,不懂ST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梯形图比这个还简单,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我只懂梯形图,不懂ST语言!!!!
其实最主要是习惯问题,比较习惯用高级语言的语法。再者说我是个又笨又懒得人,感觉梯形图调试巨麻烦。
逻辑一复杂感觉很难搞清楚程序。。

网友D:
用运动控制卡会好点

网友E(2017-06-22):
应该要用CC235吧,不知道是不是跟FBD一样的?

网友F:
ST编程391962180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