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知道了修机器懂得工艺很重要。。

楼主(2017-05-01):
今天工人来报修计量启动按钮按下,灯不亮不工作。
我一开始怀疑按钮坏了。带了按钮和万用表去现场。我按下按钮plc输入点一闪,就好像自保保不住的感觉。
一闪没有输出。直接短接试也没输出。。一开始是程序或者plc坏了。心想搞不定了。后来我没事就在屏幕上看工艺参数。
突然看到有个参数是0.一下子明白了。 这个要在屏幕上设置原料公斤数比如设置50kg滑石粉。点计量启动变频器启动电机送料。
称重表称重。到达设置公斤停止。。工人把这个漏设置了。害我以为plc有问题。。这个没设置它只是闪动一下不启动。。
我把工人狠狠吊经一顿。。。看来会修理也要懂工艺。。

网友A:
五一还上班,辛苦了

网友B:
那个250的工人报修的,不找自己的原因

网友C:
是的!会操作往往能帮大忙

网友D:
经常遇到
我按下按钮plc输入点一闪~~这句闪了我

网友E:
搞维修必须要搞的生产流程,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故障是在哪里呢

网友F:
楼主好大一个感慨,最终还是明白了,祝您成功。

网友G:
有的是运行条件不满足,这个是已达到设定值,遇到一次就会引起注意了。

网友H:
熟悉就好了!如果plc 在线的话处理起来也会方便很多

网友I:
维修工不懂得工艺流程维修得多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