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根线小排风扇,电柜用,该怎么接线?

楼主(2017-05-01):
三根线小排风扇,电柜用,该怎么接线?24VDC,红、黑和黄,其中黄色不是地线,求助大家。

网友A:
用万用表测测三颗线之间的关系?有两短路吗?

网友B:
黄线测速用的
电脑风扇三线的多

网友C:
黄线可以不接,就像台式机电脑一样,内部的CPU芯片的散热风扇,也是三线制。

网友D:
黄线可不接通电试试看,一般黄线是驱动器和变频器检测风扇是否正常运转的。

网友E:
黄色线不要接,是用来检测电流或者电压的!

网友F:
红色 +24V;
黑色 0V;

网友G:
黄色不接,红黑接+24V 0V

网友H:
我们这边的小隔离变压器的风扇是220的,楼主的是24的,不是还要24的电源才行

网友I:
接红黑,电柜里也用不到三根线的呀。

网友J:
这个怕是从什么地方拆来用的吧

网友F:
像变频器上大多使用的都是三线的,黄色那根是检测用的,当给出电压风扇不转时,变频器会报风扇故障;